楼主(2016-02-20):
        各位大神好,小弟刚学PLC,毕设要做一个模压机的PLC控制。
    整个模压机有两个步进电机,一个真空泵,有个液氮冷却系统,有水冷系统,有个红外管加热,那么我要选择哪种PLC啊?或者选择的依据是什么?
    上网搜的时候说根据I/O口数,内存什么的,那个I/O口数要怎么算啊?
    希望各位大大能帮忙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1.選擇自己熟的PLC
2.將電路圖畫出來
   a.各項控制元件
      两个步进电机,一个真空泵,有个液氮冷却系统,有水冷系统,有个红外管加热.......  電源on/off  及啟動停止 ----- O
      两个步进电机,一个真空泵,有个液氮冷却系统,有水冷系统,有个红外管加热.......  各項警報------------------------  I
   b.按鈕及限制開關............-------------I
          .
          .

電路出來 I/O 自然就出來了。

网友B:
这个看你设计要求,比如水冷系统,有温度,压力等;加热,需要什么样精度,采用哪种测温,热电偶,热电阻等;真空泵,压力,温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選擇自己熟的PLC
2.將電路圖畫出來
   a.各項控制元件
      两个步进电机,一个真空泵,有个液氮冷却系统,有水冷系统,有个红外管加热.......  電源on/off  及啟動停止 ----- O
      两个步进电机,一个真空泵,有个液氮冷却系统,有水冷系统,有个红外管加热.......  各項警報------------------------  I

是先画电路图,然后再做plc编程吗……我之前都是直接编程,想着编完了再画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先画电路图,然后再做plc编程吗……我之前都是直接编程,想着编完了再画电路图

程序有了 i/o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有了 i/o也有了

程序是我自己尝试编的,所以最后得出的I/O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是应该先把电路图画出来吗?

网友D:
先了解你所要做的设备功能和要求来确定I/O点数和PLC型号,后出电路图,编写程序,操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