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楼主(2016-02-21):
请问高手们这型号PLC( AFPX-C14R)为什么在线调试时x1输入点不能用数据写入开启,而要用强制输入输出才能开启x点呢,

网友A:
程序列出来看看

楼主:
就是这样,这是新买回来的plc,是不是这plc有问题

网友B:
大部分PLC只有仿真时X点才能强制ON或OFF,在线只能读不能写,你试用连一下测试有没有输入。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但我在厂用FP2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