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1 CPU与Q172CPUN问题

楼主(2016-02-21):
首先,恭祝论坛上的工控朋友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然后还要问师傅们个问题,就麻烦指点了,在此谢谢先了。
机器配置是Q01 CPU与Q172CPUN,当M207的线圈接通的时候可以监测到M3405是接通的,但在Q01CPU和Q172CPUN这2个CPU的程序里都找不到M3405的线圈,就连第二个触点也没有,触摸屏里也找不到这个M3405,因为以前也没有接触到Q系列的,更别说是双CPU了,所以搞不明白,有劳各位了,谢谢!(M3414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另外的触点或线圈)

网友A:
可以看一看刷新设置里是否把M3405设置进去了?
lvhonjun

网友B:
在这里设置了就可以,双CPU链接地址

楼主:
谢谢上面2位的指点,确实是在自动刷新里面,但还是有些不明白,因为M3405的接通导致机器运行不正常,请问M3405是干什么 用的,Q172CPU里没有这个M3405,是不是Q01CPU里的M3405在Q172CPUN里对应着另外一个地址?机器有8个伺服,我把刷新设置截图,麻烦帮忙看下设置对否?要怎么设置?谢谢指点!不胜感激!(前4张是Q01CPU的,后4张是Q172CPUN的)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谢谢!
lishunlong86

网友C:
看了你的多CPU设置,M3360-M3423是2号CPU(Q173)向1号CPU发送的,1号CPU只可读取;M3405和M3414,都是运控CPU的特殊寄存器,M3405是轴11速度.位置切换允许指令,M3414是轴11凸轮基准位置设置指令。
手册和运控软件上都有的

楼主:
谢谢lishunlong86师傅的指点,问题这系统是8轴的啊,真不知道这M3405是什么作用的了,

网友D(2016-03-22):
M3405和M3414,都是运控CPU的特殊寄存器,M3405是轴11速度.位置切换允许指令,M3414是轴11凸轮基准位置设置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