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工的朋友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22):
接触很牢固,同一房间两段,唯独这一段出现这种现象,电流也不大,而且是几个开关一起闪的

网友A:
你到底指的哪里啊!光一张图片怎么分析啊

网友B:
电柜内部过份潮湿与粉尘超大!

liuliangdt

网友C:
2楼大哥分析的很有道理。但为什么另一段没有呢?会不会是断路器内部出现质量问题?如果条件可以的话拆开检查一下。假如是断路器质量问题,为什么几只断路器都会那样呢?不知道

网友D:
是其中一只断路器负载两相短路引起,
两相短路时其断路器未跳闸,两相线路熔断。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E:
这空开也该改了!

网友F:
可能是粉尘过多引起中间空开对地短路,短路后拉弧而造成其他空开一起短路

网友G:
看图2楼分析正确。漏电引起打火。

网友H:
相间绝缘击穿,引起飞弧。原因可能是空气中有导电粉尘,潮湿等。

网友I:
这几只工作电流较大,由于粉尘潮湿缘故产生电弧放电现象

网友J:
导电粉尘,潮湿等引起的短路(可能是相地也可能是相间),短路产生电弧及过电压进一步短路。

网友K:
输入端就是两相间直接短路四个空开也不会有一个跳闸,检查空开后面线路。很容易搞定:断电后,用摇表摇空开输出端绝缘
绝缘检查没有问题,所以又合闸使用了,现在我们在放电部位加强绝缘

楼主:
现在我们给开关加强绝缘,如图

网友L:
隔个半年拿气枪或者氧气吹一下就好了。。。
清灰?

网友B:
你这加强是治标不治本!!!
实在是找不着根啊,就先治标吧

网友J:
做得很好。注意的是若长期不使用(带负荷运行),开车前要除尘除潮,正常使用中不用。
嗯,记下了。我们是正常使用的,还得有计划的清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