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通2.2KW 马达的转速反馈

楼主(2016-02-22):
大家好!本人有一个问题需要大家帮忙集思广益,有一台设备,MCGS 触摸屏(转数可以设定), 控制台达VDF 变频器 输出频率控制2.2KW 普通马达速度快慢, 马达通过皮带连接多轴机制,来实现多轴打孔 倒角。 加工中出现 刀卡死 但Z轴还在往下移动,就直接撞断钻头。
主要怎样在多轴机制卡死的情况下 Z轴伺服马达听下呢?(加编码器,感应开关???)
知道的朋友能具体一下,好吗?

网友A:
加编码器也不贵

网友B:
利用 台达VDF 变频器 [過轉矩檢出準位設定] 試看看
詳情請閱說明書

网友C:
有种专门倒角的倒角机,跟本不用变频器控制,向下是用气动,

楼主:
感谢大家参与!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在变频器输给马达的中间加一个过载保护器(比较灵敏)过载输出一个反馈信号,让Z轴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