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怎么和两台一样的欧姆龙PLC通信?

楼主(2016-02-22):
三菱Gs2107屏有两个通信口,但是一个只支持232通信,不能和PLC通信吗?
是不是要在PLC上加个网口通信模块,这样才能一个422,一个网口通信两台PLC

网友A:
GS2107的232 /422 /以太网都可以和PLC通讯的。 但同时也得考虑对方PLC的通讯口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2107的232 /422 /以太网都可以和PLC通讯的。 但同时也得考虑对方PLC的通讯口类型
使用的欧姆龙是CP1H,40点的,有一个是232的COM和一个可拓展的422/485的口,连接的时候232对232,422对42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