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2):
破解EPLAN,把电脑弄得黑屏了,只有一行Missing operating system

网友A:
缺少操作系统

会不会是把C盘的引导文件破坏了
估计是,我看一个教程,最后一步是禁用数字签名,估计这一步给搞坏了
mythic

网友B:
禁用签名无数次,应该是其他软件的原因
我等了一个小时,在一开机就自己复原了

网友C:
我装了N次EPLAN,没有一次把系统搞死,应该是其他问题,破解不完美,但不至于连系统都启动不了。
到今天为止,我已经是了近15次,后来倒是没有把系统搞死,但是装到最后就和还是有一大堆X,兄弟我累觉不爱啊

网友D:
把硬盘拆下,用橡皮擦擦金手指试试

网友E:
用带有DiskGenius工具的PE系统U盘或者光盘试一下能否修复引导文件。

网友F:
可以找我帮你试试。。。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24008.html
下载资料貌似不好用了,兄弟帮帮忙了
  • 下载积分:+1(wx1013819291) 真诚感谢!
  • 做工控人.不停学习.分享.交流.

网友G:
    在WIN8.1 64位下捣鼓EPLAN也没有成功,看到楼主这样不敢搞了。。。7楼的大虾,希望按你的方法能搞定,先谢谢了

网友H:
    终于安装成功。楼上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