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2):
利用PRV指令得出编码器的脉冲频率D0,D0作为SPED的脉冲输出频率。到达设定的切割尺寸的时候自动速度跟踪然后进行切割。切割完成到达限位0.02的时候使用INI指令使速度跟踪立即停止后回原点。等待下一次启动速度跟踪进行切割。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切割完成到达限位0.02的时候伺服不能立即停止,要往前冲一下才能停下来然后才能回原点。不是使用INI指令能使伺服立即停止下来吗 怎么还会有过冲 是PLC程序的问题还是伺服设置的问题 请有经验的师傅指导一下 [attachment=144619] [attachment=144620] [attachment=144621]
  • 下载积分:+1(我心飞扬)

网友A:
    你这样要等到下一个扫描周期才能停止,虽然一个扫描周期很短大概十几毫秒,但是对发脉冲来说,如果频率高,就会多发好几个脉冲,把7步的程序移到5步上面,这样不用等下一个扫描周期停止,当然也有扫描周期的问题,但是肯定比你的响应快。还有就是要考虑,让ORG指令等一个扫描周期再执行。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 我去试一试

楼主:
    我用中断INI有一定效果但是也不能立即停止

网友A:
    把INI前面的@去掉,再加一个中继过度一下试试看。

楼主:
    把@去掉连回原点就都不能动了

楼主(2016-06-04):
    用这个程序运行同步切割 发现每块板材的切割尺寸都不一样 误差在5mm左右 请问这种同步跟踪切割应该怎么做才能减小误差呢

网友B:
    实际剪切的尺寸 应该比设定的长吧,你可以加一个负补偿

楼主:
    误差没有规律 所以加一个固定的负补偿肯定不行

楼主:
    这种同步跟踪切割的编程思路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有没有好的编程思路

网友C:
0.02用上升沿试下

网友D(2022-11-18):
大师,这个怎么打开呀[attachment=144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