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PLC 输出点(Y3)接入 变频器FWD ,DCM 俩个端子上,再通过网口与PLC rs485通讯 再通过HMI 和plc(RS485 通讯)实现HMI 多段速控制马达
具体怎么操作的呢?

网友A:
频率用通讯控制可不是三言二语能说清楚!建议自己看懂通讯命令最来讨论!!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触摸屏控制变频器多段速用通讯做吧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

网友C:
通讯控制变频器多段速 很麻烦的  ,先要了解通讯控制字节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楼主:
通过开关量控制电机,实现多段速 是不需要通讯指令的
下面给大家一个案例 (下面这种情况已证实过,正在使用中)

接线:  1: PLC 输出点 接 变频器 正转信号 FWD
                2:     PLC 与MCGS (人机界面),FWD-B( 变频器)通过RS485 通讯

MCGS组态环境:
        1:PLC上寄存器对应MCGS 上的寄存器就可以  (设备窗口:设备0--【三菱-FX系列编程口]
        2: 变频器与MCGS通讯设置(设备2--  [莫迪康Modbus ASCII] (变频器写入频率的地址2001H)
PLC程序编写:
              1:  PLC 程序中就没有什么RS 指令 通讯协议 等等就很简单

   实现:
        通过也上操作就可以实现电机的多段速
问题1:
        请问大家这种是不是开关量控制电机 ,实现多段速的最简单方法呢?
        既然有这么简单的做法,为何又有需要RS 指令 通讯协议呢?
最后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D:
有的变频器用开关量就可以实现多段速的

网友E:
都用通讯了,还用多段速干嘛?直接由PLC给速度指令就行了,运行指令就用继电器接FW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