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稳压器 选型 求助

楼主(2016-02-23):
在网上搜索的资料显示
普通电机,启动电流是5~7倍
变频电机,启动电流0~2倍
伺服电机,启动电流是多少? 这些启动电流是怎么计算的?
假设:一台5.5kw,伺服启动,10台1.5kw,变频启动,10台3kw,直接启动
问题:应该配置多大的变压器/稳压器?
计算公式/原理 是???

网友A:
总功率*1.5~3 基本就差不多了 宜大不宜小

网友B:
读过电气自动化控制的好像有一本书里讲过这个问题的,还有电气控制技术中也有讲过,常用元件设备选择

网友C:
选90kVA。
简单加功率就已经50.5kW了。按稳压器规格,60和90,60显然小了,所以选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