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三菱触摸屏A951GOT-SBD

楼主(2016-02-23):
[attachment=144645][attachment=144645] [attachment=144645][attachment=144645][attachment=144645][attachment=144645] 各位前辈好!我有一台A951GOT-SBD的机子,上电就显示这个画面,而且上下载程序也没有反应,按也没有反应,哪位师傅遇到这情况,请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触摸屏和plc没有通讯上

楼主:
楼上师傅,我试连接电脑,重新下载一下程序,也是这样没有反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师傅,我试连接电脑,重新下载一下程序,也是这样没有反应。
人機<連接線>PLC 當人機送電後跟跟PLC連接中等待,可能原因連接線或人機外接通訊卡故障也會
A9GTXXXR4的線壞或兩端連接錯誤,單人機送電進設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