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com端求助

楼主(2016-02-23):
本人安装plc连接电脑线驱动时,一共三个usb可以作为com端,可是修改一个com端名字为com1,其他两个也变成了com1,怎么回事,求大神赐教

网友A:
不会啊 我刚试完 之前安装完驱动的USB是com1 换了一个平时不用的usb 然后自动安装的驱动 再看端口是com3

网友B:
你 看看设备管理器那显示的是com几

网友C:
重新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