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连接问题求助

楼主(2016-02-23):
如图,为啥子插任何一个usb端口都显示com3,如果把其中一个名字改成com2就又都显示com2怎么回事求助

网友A:
不都是这样吗?
以前都是com1.2.3的

网友B:
因为是同一条USB线。系统对芯片有识别,也是为了方便用户
以前都是com1.2.3的

网友C:
你自已改了不就好了。

网友D:
双击你的端口 然后点端口设置 点击高级选项 就可以修改com口了

网友E:
不会影响使用,无需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