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走位问题。求大神!!!

楼主(2016-02-23):
伺服电机,相同距离。 正转走--发出10000脉冲,继续反转走(已走到原点)才减少4000个脉冲。这是什么鬼?
直接蒙圈了。
准确的说是。 高速计数器C251 一会有计数(正常),一会没有计数,一会计数错误(相同错误,即只减少4000)!
程序是对的,没有问题(老程序,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A:
不应该啊,换个指令试试

网友B:
没遇到过,想看看

网友C:
单独观察返回去的脉冲,用绝对指令看看

网友D:
电子齿轮比一定,脉冲当量就一定,距离相同,脉冲数肯定一样的啊

网友E:
没有理由啊,发程序上来看看!前进后退距离一样,脉冲数应该一样的。

网友F:
真的没遇到过啊,难道返回时电子齿轮比变了

楼主:
准确的说是。 高速计数器C251 一会有计数(正常),一会没有计数,一会计数错误(相同错误,即只减少4000)!

网友G:
没有道理啊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道理啊
真实发生的 = = 不能再蒙圈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真实发生的 = = 不能再蒙圈了!
請您監看伺服驅動器監看脈衝是否跟回授相同

网友I:
我猜一下呀! 实际位置是准的,你通过反馈给高速计数后发现C251计的不准!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原因有以下,1.高速输入频率不同系列是不一样的,你反馈的频率过高了,2.你用的山寨PLC,高速计数本就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猜一下呀! 实际位置是准的,你通过反馈给高速计数后发现C251计的不准!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原因有以下,1.高速输入频率不同系列是不一样的,你反馈的频率过高了,2.你用的山寨PLC,高速计数本就不准!

第一准可能大,因为我速度降下来之后,到现在还没发生这种错误!

同样的PLC,配套不同伺服驱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例外的伺服速度比我的伺服速度高了30%也没事)。

网友J:
直接由特殊寄存器存储当前位置。。。你看了么。。。
  •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K:
    同品牌同型号驱动器吗

网友L:
    干嘛要用计数器,直接用绝对定位DDRVA就好了!
    帮助别人的同时就是帮助自己。

网友M:
引用 楼主:
    准确的说是。 高速计数器C251 一会有计数(正常),一会没有计数,一会计数错误(相同错误,即只减少4000)!

    检查一下c251的相应设置有没有问题,比如计数通道对不对、复位通道有没有被其他信号占用等
    重剑无锋

网友M:
引用 楼主:

    第一准可能大,因为我速度降下来之后,到现在还没发生这种错误!

    同样的PLC,配套不同伺服驱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例外的伺服速度比我的伺服速度高了30%也没事)。

    这样有可能是编码器反馈的脉冲频率超过了高速计数器的最高计数频率,看看是换一个计数频率更高的计数器或者换一个分辨率低点的编码器。
    重剑无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