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3):
第一次做Q的选型,希望老手帮忙瞧瞧。多谢

按照朋友们的建议更改如下。

网友A:
基板插槽预留有点偏多,内存卡2G干什么用?
软元件寄存器扩展也用不到2G(至少我还没见到用2G,除非是人机上使用)

楼主:
你好,内存卡我理解错了。现在打算更换为三菱4M卡,但是卡有3种格式,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B:
卡和电池都可以不用。 CPU里自带有电池。

QX42还要配插头,或配端子排和端子排连接线

楼主:
我看了以下IO模块手册,发现64点的需要用插头。我实际需要33DI,且想接线方便。不知道版主有何建议,不知道大伙平常都是怎么配的呢。另我选的这款CPU是带以太网口的,不知道是否支持modbus/TCP呢。

楼主:
现在选了端子,24槽的基板用了18槽,预留的槽位会比较多不。不用的槽需要加盲板吗
引用 网友B:
卡和电池都可以不用。 CPU里自带有电池。

QX42还要配插头,或配端子排和端子排连接线

网友A:
可以不带插槽罩,几十块一个。

楼主:
请问插槽罩什么型号。我找了以下没有找到。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带插槽罩,几十块一个。

网友C:
這個是誰配的只留三槽備用Q61P夠力嗎?映像是2A的您的DA/AD有點多
i/o可以買16E-TB跟線轉出也可以買牛角接頭自己做
感覺上怪怪,別像年前遇到的算的只剩50maPLC報錯
給參考

网友D:
如果我告诉你!电源模块需要2个!你信吗???

网友E:
电源模块两个,另外cpu和底板不匹配,ude的cpu应该配312d的底板,否则报错。你配了这么多io和模拟量,是否可以考虑用cclink模块

网友A:
插槽罩是QG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