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型的PLC怎么控制(24V,500W)的直流电机?

楼主(2016-02-23):
我一开始用的是固态继电器(额定电流25A)来承受20多安的电流,后来烧了,网上说是用固态继电器控制感性负载要选7倍的电流(就是150A),还要加散热器,感觉很麻烦,而且设备也没那么大的空间了。
想知道有没有大容量的继电器,或者接触器(线圈电压24V的)。
菜鸟努力中

网友A:
接触器有24v的啊

网友B:
有電感性跟DC輸出端SSR,不知您是規格算錯,還是迴路問題,25A的好像小了,24v/500w很大的DC馬達有刷還是永磁的不太一樣
給參考

网友C:
直流電機要用----->直流電機控制器或直流電機調速器控制。

网友D:
必须加散热板,发热量很大

网友E:
可以用接触器呀!或者控制直流电机控制器上使能端也行

网友F:
欣灵这个你看行不行? [attachment=144701]

网友G:
SSR选型标准一般都是额定电流大约是工作电流的2倍,比如你的工作电流是20A的,ssr选用40A的或者60A的就行了。25A实在太低了,容易烧不意外。直流电机还是用控制器比较好。

网友H:
plc点带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再带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