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K转10K,大神们有没招,请支下?

楼主(2016-02-24):
各位大神们,小弟用的控制器是NTC热电阻10K输入的,可手上只有100K的,如何用电子元件制作电子电路将100转成10,求支招赐教 [attachment=144702]

网友A:
重买个10K的热电阻,比你做的时间段,花费少。

楼主:
10K与100K的测温范围有区别的,我是想用100K的测高一些的温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K与100K的测温范围有区别的,我是想用100K的测高一些的温度啊
您太有才了,用兩隻以上100K並聯試試.儀表就只能10K基準40度,您要用100K基準400度行嗎

网友C:
貌似很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