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4):
请教昆仑通触摸屏怎么通过外部信号转换页面?

网友A:
用脚本如下:

if  你旋钮的值=你打开窗口的值 then
用户窗口.你要打开的窗口.Open( )
endif
  • 下载积分:+1(yangshua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的解答,十分的感谢,假设我用PLC输入信号X1为信号,你看是脚本是不是这样写 0号窗口转换到窗口1

    IF X0=1 THEN
    用户窗口.窗口1.Open(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