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下面有程序

楼主(2016-02-24):
是三菱程序,就是不知道程序里面的m631是怎样工作的,因为整个程序没有m631请教高手帮忙

网友A:
哥们,你是在逗我玩呢?

楼主:
我是白吃啊真的不知道

网友B:
看看是不是设置在触摸屏或其他与PLC连接的设备里。
WEIXIN:13914094585

楼主:
m631驱动Y14, m632驱动Y15,现在就是不知道m631和m632是怎样工作的,m631和m632不工作Y14-Y15就不工作,程序里查找从m630-m640范围内,就只有m631和m632

楼主:
就是不知道那个原件让m631和m632工作的

网友B:
检查外部与PLC连接的设备,外部设备可以写指令到PLC中直接驱动相应的点。
下载积分:+5(xpvista) 热心助人!
WEIXIN:13914094585

网友C:
程序不全,看不出来是怎样工作的。
有可能来自外部(上位机等)。
只是一个子程序,怎么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