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线径根据最大电流还是额定电流选

楼主(2016-02-24):
电缆线径根据最大电流还是额定电流选
电缆选用LAPP柔性电缆

网友A:
额定电流

网友B:
额定电流选用,使用中不要超过额定电流,没有最大电流这个技术指标

网友C:
按额定 但是可以有一点余量

网友D:
赞成上面看法,根据额定电流选的

网友E:
你的最大電流如果是指瞬間最大電流那可以不考慮
如果是機台全負載情況下叫最大電流那就要以最大電流來考慮

网友F:
按照额定电流来选是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