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管记米数?

楼主(2016-02-25):
螺旋管,塑料的,在机器上是旋转的从机器口出来?怎么可以测量旋转的管子的米数呢?编码器好像不太准确!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用称重

网友B:
编码器不准,还有啥准?

网友C:
用高分辨的编码器!机器的进给也一定要精准!软件和硬件都做好了!肯定准了!编码器是目前准确度最高的!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