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C Access 和WinCC OPC 通讯问题

楼主(2016-02-25):
求助,
我用的是s7-200 Smart PLC与PC Access 用TCP/IP 通讯
PC access 测试客户机状态中质量已经显示为“好”
在WinCC 中添加OPC 驱动,在OPC 条目管理器中浏览S7200.OPCServer
打开服务器之后在树形图中能找到项目,但是项目名下没有变量
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附件是屏幕截图,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
我是不是弱爆了。。

楼主:
有变量的,下面数值这一列有数字的

网友A(2016-09-25):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了,怎么解决?

网友A:
如图,能找到opc,但没有数据标签
下载积分:+5(756287415) 感谢分享!

网友B:
文件夹名称改为英文。

网友C:
不能有中文

网友D(2016-11-11):
我遇到过一次,但是我当时的情况貌似S7-200软件与PC ACESS冲突了,然后我卸掉软件,然后删除注册表重装,之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下载积分:+5(756287415)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