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表,三相电表,共用一个互感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6-02-25):
各位师傅:请问电流表,三相电表共用一个互感器的接线方法。是不是在互感器与电表之间串入电流表。能给个图吗?

网友A:
看看吧。
[attachment=144721]
下载积分:+5(何工控学) 真诚感谢!

楼主:
互感器+电流表+电度表+接地应是这样的。

网友B:
串联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即可!!如一楼,电表、电流表前后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