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通迅问题

楼主(2016-02-25):
S7-300通迅线刚开始可以与300的通迅,再与200通迅成功后就不能与300的通迅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把设置的也从新设置了—遍,还是不行

网友A:
驱动问题或者PG/PC通讯设置错误。

楼主:
今天我试了,在其他300上可以,就是在这个上不行,该cpu和触摸屏可以通讯,这个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我试了,在其他300上可以,就是在这个上不行,该cpu和触摸屏可以通讯,这个怎么处理啊
查看触摸屏的通讯设置,PG/PC对应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