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5):
有没有老师了解无触点接触器的使用禁忌和安装禁忌?我们有三台相同的设备改用这种正反转接触器,都出现了不自锁的问题。有的还出现正转运行中,自己反转的情况。咨询厂家,不得所以……

网友A:
无触点接触器就是传统的固态继电器,我想不通为什么用来做正反电路。
因为只用一个接触器就能控制正反转了

网友B:
首先你说的无触点接触器是不是那个固态3相带正反转???
还有你说的不能自锁??我理解不通,我想知道你用什么来控制这个固态来做电机正反转呢?
如果方便的话不妨来张给无触点接触器的图片,看看到底是何物。是不是你控制方面的问题导致该无触点接触器误动作!
控制超简单的,用端子的通断控制正反转

网友C:
一般电流超过10A以上要安装散热片,输出端严禁短路,控制感性负载降容50%。
产品本身有散热片,使用中检查产品并没有多少温度

网友D:
正反转要加延时,延时时间不能太短。
有没有无触点接触器品牌可供选择?

网友D:
关键是加延时时间继电器,就是在正反转之间。什么品牌倒不必特别重要,一般国产的就能适应,电流选的稍大些。
你用过这类产品吗?

楼主:
这就是无触点接触器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没见过,高大上啊

网友E:
    plc延时输出或加延时继电器试试
    嗯,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F:
    上图片你就完了,95%是它的问题,也不知哪家山寨厂生产的,坚决换掉用接触器可靠
    是哦,不过我们希望能找到他故障的原因,毕竟开始几天还是正常的,厂家说下周会拿两个来换上。

网友B:
    对于此物建议换成接触器可靠些!!!
    我现在也这么觉得,不过还是真心希望此物能好些

网友D:
    我看了一下那个垦创的图片,发现主电路是AC220V的,国产电机一般是AC380的,起码也要选取AC500V左右的无触点接触器。应该是电压选型不对,要按峰值的倍数选取。
    主电路AC220V在哪里?没看到啊!

网友D:
    在这里
    哦哦,那是220控制吧。

网友G:
应该正反转直接停顿一下
什么意思?我们是正转、停止、反转的手动按钮控制。最最简单的那种

网友G:
就是规定正反转切换的时候要先按停止键

网友H:
如正反转频繁的话,用可逆变接触器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