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在单位时间内怎么把脉冲数转换成速度

楼主(2016-02-25):
通过旋转编码器探测的脉冲数(A相B相)给与三菱PLC,单位时间内获取的脉冲数换算成转速,这段程序怎么写?

网友A:
有个spd指令是用来测速的,具体可以看看手册

网友B:
我有台小设备,需要同时高速计数和测量转速,没有用编码器,设备上只有一个霍尔传感器,旋转轴上有一个小磁铁。我用的是台达ES系列PLC,计数没问题,但无法用SPD指令读出转速,这是为啥?

网友C:
确认你的编码器分辨率,即编码器旋转一圈其标准输出多少个脉冲,PLC高速计数器所采集到的脉冲数除以编码器标准脉冲即为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