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75P4定位伺服不转 请教各位大侠帮忙看看什么问题,内附PLC程序带注解

楼主(2016-02-25):
LD75P4定位伺服不转 请教各位大侠帮忙看看什么问题,内附PLC程序带注解 及伺服驱器动接线和参数。

楼主:
用的也是三菱MR-J4的伺服,现在在调试过程中,定位模块有工作,但伺服电机就是不转,程式中控制的是第二轴

楼主:
用GX Works2 软件中的LD75P定位模块调试软件 测试时,电机仍然不会转动,但是监视PLC程式中第2轴的脉冲又在输出,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伺服电机不转的,还请各位多多指点啊,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不知道伺服驱动器这样与定位模块接线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因为是第一次接触L型系列的PLC 所以有很多的不懂,还烦请大家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玩过一阵子L系列,L系列本休帶有二轴脉冲输出,先用本体测试伺服是否转动,同时需要设置伺服各种参数,同时检查接线有无接错。

楼主:
线路都是按图纸接的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程序中的参数也设置过了,也可以监视轴2在移动,可就是不见伺服电机转,换FX1S PLC上去在设置脉冲+符号输出,一启动输出电机就可以转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