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S7-200。PLC型号224xp的模拟量编程跟接线

楼主(2016-02-25):
新手求S7-200。PLC型号224xp的模拟量编程跟接线。最好有详细知料。。谢谢、、

网友A:
集成的2路电压输入是正负10V,及1路电压0-10V或0-20mA的输出。
其中,端子上已标注的很清楚了:
1路输出是:
电压:M/V
电流:M/I //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
2路输入是:
通道1:A+/M
通道2:B+/M

楼主:
输出只能选同时选一个是不?输入两个同时都可以用?

网友B:
输入两个模拟量分别是AIW0和AI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