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fx2n-48mr编码器肿么使用,求解

楼主(2016-02-26):
编码器型号HETKJ
红 黑 绿 白 黄 钢丝
12-24V 0V A B Z N.C
现在没有黄线,求三菱plc fx2n-48mr程序肿么编写
还有什么作用,改肿么应用?

网友A:
c251 高速计数器 啊
那个我是知道的,不知道如何应用,还有是什么作用

网友A:
你是加在电机上可以检测电机旋转角度
我想了解下,可以留个方式联系吗,或我QQ1125162369,谢谢

网友B:
你是要用编码器作什么用途。
亚龙配新设备比赛用,我也还没搞懂

网友B:
用途:可以测线速、可以测长度、可以测位置。

网友C:
知道用C251的双相高速计数器,还不知道程序怎么写,楼主你逗我吧
单单准确定位的话,不知肿么写才正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