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西门子PROFINET

楼主(2016-02-26):
想问问带PN的CPU加个 IM151-3 PN (6ES7151-3AA23-0AB0)在硬件组态完毕并且编译下载正确(无软件块组态),此时BF、SF灯还会不会亮?我现在这样做灯是亮的,也就是不正常。如何实现PLC控制分布I/O的,哪位知道的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你在线监控cpu诊断缓冲区信息看看,是什么提示信息。

楼主:
实际在线或仿真都是这出错(见附图)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B:
你 IM151-3 上面有I/O模组吗?没有的话会有错误。

楼主:
有的,也在硬件组态里组进去了。

网友C:
进入在线和诊断,分配MAC和名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