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加两台224XP相互通讯?

楼主(2016-02-26):
如题两台224XP PLC 其中一台PLC的数据要传给另一台PLC
触摸屏和其中一台通信
有什么好的方法或建议呢
或者是案列
感谢大家

网友A:
两个plc通讯 很简单
网络读写指令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这应该方式很多吧

QQ:346994482

网友C:
我用过的也是一楼说的方法 网络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