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整体式PLC XP-18RT 100ms时钟脉冲

楼主(2016-02-26):
用M8012 计时发现时间不准确,计时时间和实际时间比快了

网友A:
可以用m8013试试看,这个会慢点
一体机是不是不可以在线监控,只要数据线在上面插着,就会显示downloading,操作按钮什么的都没有反应

网友B:
用定时器比较准,T400以上支持以1ms为单位
一体机是不是不可以在线监控,只要数据线在上面插着,就会显示downloading,操作按钮什么的都没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