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N60的PLC关于mov,tim,和cnt的参数问题,新手求助!

楼主(2016-02-26):
如果我想设1s定时,怎么使用tim和timx定时器。tim是BCD码定时器那么我参数应该输入 10,还是#10。使用timx二进制定时器,参数应该输入10还是#10还是&10?
同样cnt和cntx也不是很明白
如果我mov 1s定时给tim这mov的参数该怎么设?

网友A:
这个基础的问题自己先认真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B:
1s定时,使用tim和timx定时器。tim是BCD码定时器那么参数输入 #10。使用timx二进制定时器,&10。没符号时参数为通道号,须在通道内赋值&10。
下载积分:+1(hero909860) 谢谢,用PLC写程序试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