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左边的指针标号,怎么去掉。

楼主(2016-02-26):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在程序左边的指针标号的地方,输入了汉字注释,现在不知怎么弄的,
变成了p2045 p2051 等指针标号,请问怎么去掉。
有图,有注释。谢谢!

楼主:
本来是(变频器+编码器)调试码垛机用的,调试正常后。
就在指针的地方加了标注,想再加些保护什么的,结果就不能编译了。
请问,怎么取消这个标注?
谢谢大家。电脑旁静静等候中

网友A:
可以直接删除的,每个地方直接删除。附件我已处理的
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我怎们删不掉呀?
删了就出指令帮助,再删就出 $+ 符号

楼主:
请问我怎们删不掉呀?
删了就出 “指令帮助”的内容,再删就出 “ $+ ” 符号
这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