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6-02-26):
不懂啊 = =
一上电,#17 是写入了啥?

网友A:
把H0 H2 H1 H3 写到第一个模块的第17缓存区

网友B:
上电写入数据 H0 H1 H2 H3 到1号模块17缓冲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写入数据 H0 H1 H2 H3 到1号模块17缓冲区
为啥要写3个数? 如果按顺序来说的话,最后是不是就只剩下H3了?

网友C:
FX2N-2AD 是两个通道模拟量输入,但这两个通道的值的缓存器是共用一个,当同时使用两个通道时,必需要切换,开一个通道,关另一个通道,所以就有你上面的程式,先开通道1,然后再开通道2!
下载积分:+1(sunny06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