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负载率求教

楼主(2016-02-26):
如图:士林变频器带动电机,电机通过皮带带动风机,风机是给加热器散热均匀的!可是每当电机皮带断了,风机就不转了,加热器还在加热,如果没人发现很容易起火!现在想通过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来体现皮带断了,比如负载率,当皮带未断时,负载率假如是80%,当皮带一断时就空载电机,负载率是40%!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参数当prx,当变频器负载率长时间低于70%时就报警,(比如30秒)!该调哪些参数,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有没有自己查看下对应是变频器手册不行吗?

网友B:
那你可以把变频器输出电流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给PLC,变频器开启时低于多少值报警或停机

网友C:
超溫停止通知停止加溫跟變頻停止吧!變頻器停了加溫器還是加熱!
變頻器是有這功能叫電流限制式以高為主低是沒看過這樣用的

网友D:
在电机这边加装一个运动检测的光电开关,当电机不转时,输出信号控制加热。
下载积分:+1(小陈故事) 热心助人!

网友E:
可以用监控电流值对比(通过RS485读取变频器电流。设定空载电流和实际运行电流比较,需要在PLC里用比较指令),但如果要简单点还是用外设传感器检测皮带是否断省事。

网友F:
用电容式接近开关检测皮带有无,发出信号来控制加热或变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电机这边加装一个运动检测的光电开关,当电机不转时,输出信号控制加热。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