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100B修改参数后又恢复了

楼主(2016-02-26):
MR-J2S-100B的定制驱动器,用161E软件将 *Parameter block参数项由0000变为000E,软件提示写入完成,关闭电源重启,按照提示将驱动器电源关闭后重启,参数还是0000,其它项目变更也是一样,试了几个驱动器都一样,电源接在L11和L21上,站号拔在F,请教各位大神,有碰到过这样的吗?请多指教。
lishunlong86

网友A:
你要在运控软件上改,要不然上电后,运控CPU会从新复位

网友B:
驅動器程序有上鎖嗎?改驅動器模式因該不會除非有上鎖,先把連機線拆了用電腦連驅動器改改看

网友C:
驱动器上有些增益类的参数,当你设定成是自动调整增益模式的话,那这些参数你是无法手动设定的,除非你先改了增益设置模式了

网友D:
在控制器改,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