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6):
小弟用三菱q系列plc 有个指令* d111  k10  d564
就是个乘法问题 d111是触摸屏输入的值 监控时正常显示
在250以下的时候都正常 但超过250的时候的d111正常显示
d564中还显示之前的数
总结只要d111超过250 d564就只显示之前的数 没有变化

网友A:
触摸屏侧的数据类型原因。
你指的事d111这个触摸屏侧的数据类型设定有问题?但触摸屏侧输入超过250的数 plc监控中 d111中的数正常 和触摸屏输入的一样 只是乘法之后的数有问题 乘完之后的地址我换成别的也一样

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
什么原因不知道 这个乘法运算前有一个sm1036 就是三菱plc中的一个常开点 类似于欧姆龙的on 我自己重新编写了一段程序也用的sm1036 然后把乘法运算写到新的程序行 就好使了

顺便提一下 问题解决了这个主题怎么处理啊

网友B:
你的d565用了吧,有可能是寄存器有冲突了
已经解决 谢谢各位
什么原因不知道 这个乘法运算前有一个sm1036 就是三菱plc中的一个常开点 类似于欧姆龙的on 我自己重新编写了一段程序也用的sm1036 然后把乘法运算写到新的程序行 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