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输出问题

楼主(2016-02-27):
我单位的贴标机上的打印机是由西门子PLC所控制,PLC控制输出端应为+24v,连接一个3-32v继电器来控制打印机工作!不过打印机经常有漏打!经查发现输出电压根本达不到24v,有时3v都达不到,这是什么原因?我又该如何了解决!谢谢!

网友A:
查打印机,负载过大

网友B:
电源输出性能;查端子电源;控制回路连接可靠性;查控制程序的输出周期

网友C:
24v电源不太好吧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建议更换电源,一般是电源中的输入电容失效,有的电源过热或质量问题,导致输入电容使用一年左右就老化失效,容量降低,输出负载能力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