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300-200通讯报sf灯和bf灯,请各位帮忙看看

楼主(2016-02-27):
300-200通讯报sf灯和bf灯,请各位帮忙看看,
文件里面有程序和截图,大神们帮解答

网友A:
类似的提问建议用图片格式,方便大家来讨论。
下载看了你的说明,组态应该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可能的问题:
300连接的应该是dp口?通讯电缆连接应该可靠?,终端电阻开关应该在ON位置?EM277站地址设置是3?
在线监控硬件cpu诊断缓冲区信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