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3260-FTN和 PWS3260-DTN 什么区别?能通用吗?

楼主(2016-02-27):
问题同上,海泰克的屏,后面这个FTN和DTN和TFT区别是什么?
有三款型号PWS3260-FTN和 PWS3260-DTN 和PWS3261-TFT,,这个3个型号能通用吗?我看模样尺寸一样。

网友A:
FTN 黑白LCD 256级灰阶
TFT 彩色256色 只能调整对比度
DTN 彩色256色 只能调整亮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FTN 黑白LCD 256级灰阶
TFT 彩色256色 只能调整对比度
DTN 彩色256色 只能调整亮度
盗版也得高明点

楼主:
谢谢前辈,这样说这3个型号,没有颜色要求的话,传同样程序进去,都可以运行是吧。

网友B:
只学了颜色区别,能通用吗?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