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台达B系列HMI的启动画面

楼主(2016-02-27):
想问一下,如何去掉台达B系列HMI一上电时就显示的DELTA HMI那个系统自带的开机画面,有办法能做到吗?我想让它一上电就显示我自己做的欢迎画面

网友A:
那个应该是和其他品牌的屏一样的吧 无法删除的 除非去改屏内部的程序

网友B:
不组态就不会出现了吧

网友C:
你把你自己编写好的触摸屏程序写入到触摸屏后,就不会显示DELTA HMI那个系统自带的开机画面了。

网友D:
加入画面,然后把此页设置为开机画面---加入图片先在“选项”-“图形库”里加入你的图片,然后在“元件”--“图形显示”--“状态图显示”里添加你图库里的图到画面上就可以了。页面设为默认直接右击页面选“设为默认页面”即可,我截了几张图,可以参考下
能说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呢,我试了很久还是不行,谢谢

网友E:
自定义开机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