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7):
[attachment=144799]
 [attachment=144798]
 [attachment=144797]
[attachment=144796]

1.将伺服器MR-J4-100A解除锁定 ,单动伺服马达HG-SR121K,,但是一按"手动运转"按钮,立刻伺服马达产生警报声,

  伺服器显示AL54.1警报信号,,触控屏画面为

2.尝试PLC RESET,还是无法恢复

3.解除伺服马达负载,松开皮带,转动马达及皮带盘,没有发现哪里有轴承卡死现象。

现在最新状况是:

机台一开启电源,不做任何操作,过了大概5-10秒,伺服马达里发出翁翁翁的警报声,接着触控屏显示AX4,伺服器 显示AL54.1警报信号,无法生产。

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编码器出了问题了,那对应的编码器哪里去买呢?与这电机对应的编码器型号是什么呢?大概要多少钱呢?
感谢!!

网友A:
可能是增益调得太大了,或者你电机UVW线接反了,

网友B:
可能是自动调谐响应数值比较大(伺服参数的PA09),以前我在使用三菱运动CPU时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将PA09调小了就解决了

楼主:
高手出手就是不一样,今天我将增益值由16改为10,马达就没有翁翁翁声了..感谢各位!

网友C:
调小了之后,肯能精度就没了,你可以将皮带稍松一下

楼主:
已将主机马达皮带放松,但是有其他异常,实际米数超过设定值 [attachment=144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