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7):
各位大神,该项目做到这里,已经是尽了自己最在的努力了,但是检测效果还是达不到100%的效果,还请各位大神帮忙出出主意,先谢谢了。
项目目的:检测未贴标签的白色瓶子,并报警提示。
I/O分配:X0,有瓶检测(基恩士漫反射传感器带放大器,检测距离可调)
       X1,无标签检测1(图片上部的传感器,荧光传感器,暗通,有标签时有输出,流水线上无白瓶和无标签时无输出)
       X2,无标签检测2(同上)
       X3,检测使用开关
       X4,复位开关
       Y0,红灯
       Y1,绿灯
       Y2,蜂鸣器
检测干扰项:1.检测传感器前无瓶子时,开始生产时,瓶子流过传感器速度很快,传送皮带上有瓶子,通过速度较慢。(皮带控制为下游设备与该检测无关)
          2.瓶子在皮带上与两侧挡板间的距离不固定且有一定震动。
目前情况:误检率较高,有标签的瓶子通过也报警。
          求高手指导!!无论是调节传感器位置还是程序上的。谢谢!

楼主:
项目部分图片

楼主:
项目部分图片2

楼主:
项目部分图片3

楼主:
项目部分图片4

网友A:
上升沿触发 检测标签,下降沿 停止检测标签并出结果
单个瓶子通过可以这样做,连续的似乎有问题吧

网友B:
首先要了解这个传感器的适用范围
怎么说了

网友C:
用基恩士图像传感器。

网友D:
光从电气上不太好解决,机械上也要想想办法,因为你传感器是固定的,但是你的瓶子再过检测位置的时候可能高低不平,影响了传感器的检测精度,再者白色的瓶子估计和标签差别较小,导致误测发生,建议你用图像识别传感器,易福门和基恩士都有,机械问题不解决,用光纤之类的传感器误测会非常大的,图像识别传感器是建模对比,效果会好很多
谢谢,还在想办法了,

网友E:
第一,怎么每次都可以检测到标签,因为你说的瓶子会振荡,这个需要你自己想办法;第二,连续白色瓶子通过,这个不好操作,建议你在检测的皮带进口那里安装光眼检测和小气缸,把瓶子分开,通过一个瓶子后延时一下再通过下一个瓶子。

网友F:
可以考虑下颜色传感器。价格不便宜,但比CCD要低的多。

网友G:
用色标传感器,美国邦纳色标传感器试一试

网友H:
用过一台检测注射器有无针头的设备 同你这台结构类似  磁感应传感器的
你这台换成光标传感器试试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楼主:
谢谢提供帮忙的个位,问题已解决,再冷感谢!

网友I:
怎么解决的,分享分享~

网友E:
麻烦分享一下经验,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