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7):
有没有何种PLC可以接受4组双相双计数编码器脉冲信号?
小弟遇到各项目,要求用一个PLC,能接收4组双相双计数编码器脉冲信号,我看了三菱FX手册,最多也就2组双相双计数,有没有PLC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或者哪位大神给个方案啊?
  • 下载积分:+1(静芳) 永宏FBN FBS-MN的都可以

网友A:
    引用楼主jcrajcr于2016-02-27 21:44发表的 同时接收四组双相双计数编码器 :
    有没有何种PLC可以接受4组双相双计数编码器脉冲信号?
    小弟遇到各项目,要求用一个PLC,能接收4组双相双计数编码器脉冲信号,我看了三菱FX手册,最多也就2组双相双计数,有没有PLC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或者哪位大神给个方案啊?

    買個專用轉換器接驛碼器後,通訊給PLC這方案行嗎?類是資料收集器的
    或是買PLC高速計數擴充模組也行

网友B:
    台达EH3 PLC可以4路AB相200k

网友C:
    韩国LS的XBC系列PLC就可以支持4路高速脉冲输入

网友D:
    台湾永宏的FBs-MC系列支持
    触摸屏  PLC编程服务

网友E:
    的确,台达EH3支持4组AB相高脉输入

网友F:
    s7——200 224 226可以使用HSC0、HSC1、HSC2、HSC4可以对A  B相计数
    永远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