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md306文本显示器和fx的232通讯

楼主(2016-02-28):
文本显示器里面可以去·读写PLC的D寄存器数据,这个功能就是PLC发送和接收D寄存器的数据,这个好理解。
我的问题是:M中间继电器的状态,文本显示器是怎么读写的?,PLC程序里面怎么编程?
各位大侠帮忙,多谢

网友A:
读M寄存器跟都D寄存器一样啊,只是读M寄存器也是以字节为单位而已了,具体看PLC的通信协议了。

QQ:346994482

楼主:
多谢楼上的回答。
我买了个文本显示器306和三菱FX3U用232BD,
一开始我PLC里面编程发送D的数据,文本能收到,但是M继电器就不知道怎么发送了,因为不知道文本的协议。所以来这里寻求帮助
现在问题解决了。
这样
在PLC里面不能编程通讯,也不能设定通讯参数。

网友B:
将M 传到D 可以吗

网友C:
多谢楼上的回答。
我买了个文本显示器306和三菱FX3U用232BD,
一开始我PLC里面编程发送D的数据,文本能收到,但是M继电器就不知道怎么发送了,因为不知道文本的协议。所以来这里寻求帮助
现在问题解决了。
这样
在PLC里面不能编程通讯,也不能设定通讯参数。
还搞的这么复杂
M就是个继电器而已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