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问题!

楼主(2016-02-28):
信捷PLC也用了不少,可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信捷PLC无法输入“MOV K25 K4M0”
我还以为自己久了某个细节问题没处理好呢!带着凝问用三菱试了一下,没问题啊。
知道的师傅教教呗! 谢谢!

网友A:
信捷指令与三菱的用法是有很多区别的,并不是仿三菱的,用WAND试试

网友B:
看指令说明。不同系统一般不同。

网友C:
哪个系列的XC2的?
有空试试看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谢谢大家观注!问题以解决正确的方法该这么写“M0V K5 DM0”而不是“4KM0!!

网友D:
[attachment=144855]
手册上有。不过指定要16位。
菜鸟努力中

网友E:
还有一个问题,你是用的16位指令还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