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EM223-1PL22-0XA0问题求助!

楼主(2016-02-28):
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公司一个污水处理系统,plc是s7-200 CPU226,plc后面接了几个EM223-1PL22-0XA0扩展模块,当程序自动运行的时候模块上的点指示灯亮正常,但是输出点Q没有电压。或者应该的220v实际只有几十伏的电压。模块上M、L+、1L点的电压都正常。但输出的电压就是不正确。求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火线接线端子没压紧或接触不良吧

网友B:
支持一楼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