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2-28):
各位前輩好

我是PLC的新手,目前擁有一台FX3U48MR

想請問是否能夠在GX Developer內模擬開關並且同步到PLC的X點位

因我尚未把開關接至輸入X點位只能在電腦內模擬開關打開

希望能夠在電腦內模擬開關ON的狀態下X點位的輸入燈也能亮

感謝指教

网友A:
引用楼主king5027于2016-02-28 23:06发表的 關於Gx Developer模擬 :
各位前輩好

我是PLC的新手,目前擁有一台FX3U48MR

想請問是否能夠在GX Developer內模擬開關並且同步到PLC的X點位

編輯軟體可以強制X接點ON或OFF可是PLC輸入硬體需接線才可以實現

楼主:
我知道了,謝謝Jonny_jean大回復

网友B:
三菱的軟體有個好處
可以完全用軟體模擬的方式來測試程式
只要你能寫的出來
三菱有提供一個MX元件,有支援電腦語言(VB等等)
可以把你要的動作,藉由程式,直接靜秀在您的電腦畫面上。
完全不用PLC。純PC軟體模擬。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C:
三菱PLC的确不错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