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关于减速比的问题

楼主(2016-02-29):
小弟问下 关于减速比的问题 1/n 是代表什么意思 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

网友A:
n:代表常数。比如1:5则代表速比是1比5。再比如:1:10则代表速比是1比10。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B:
嗯,大概可以理解为减速的几分之一,扭矩扩大的几倍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真诚感谢!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分母 N代表大于零的任意数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D:
比如,额定转速为200r/min,额定扭矩为100n/m,减速比为1:3,减速后,转速200/3=66r/min,转矩100*3=300n/m
下载积分:+1(qq791569514) 热心助人!

网友E:
二楼正解

网友F:
都说的有道理。

网友G:
说的有道理